怎么使用历史趋势图

楼主(2015-05-18):
我该如何设置 求教大神解答,我已经设置了地址 还需要设置什么呢

网友A:
楼主你好

没看懂你的问题

历史趋势就是个历史数据信息的曲线表示,查看就行了。

是什么组态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没看懂你的问题历史趋势就是个历史数据信息的曲线...

   我就是想用触摸屏做一个PID曲线图的监测画面  应该怎么做啊   我用的是S7-200的PLC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你好没看懂你的问题历史...

我用的是DOP-B系列的触摸屏

网友B:
刚好前几天自己做了一个历史数据表数据自动保存U盘,以及历史趋势图实时显示的画面。

总的来说要注意几点,先把几张软件截图上上来。

网友B:
这个是缓冲区数据设置,我需要由PLC控制什么时候采集,什么时候不采集。在PLC做了触发程序,下面还有一张图,是模块参数,有D0控制采集旗标,D1控制清空历史数据区旗标。至于为什么这么多字,我只能说笨人只能想笨办法,我没法把HMI自己记录的时间日期,与我需要采集的数据在输出的CSV文件隔开成不同的列,只有用这个笨办法,采集PLC的万年历,然后输出成N列,这样处理数据会很方便。

这个是历史缓冲区设置完了的图,第二个缓冲区就是拿来做历史趋势图的数据区,采用HMI自己的timer来触发。

这个是设置历史数据区读取长度根资料起始位置,从起始寄存器D410开始,前面的万年历每个都是1个word,后面采集的数据每个2个word,这里可以看到区别。

这个是最坑爹的一步,我在手册根本找不见这个,跟台达的技术打电话,那边扯来扯去,还是我说是不是有什么控制历史趋势图启停的bit位,那货才跟我说设置这个。这个图是在你单击历史趋势图后,右边的属性框下面的设置值,点那三个点点出来的对话框,要把启动给选上,要么用PLC的bit位控制,要么用HMI自己的内部bit、位,做个宏程序啊,或者按钮啥的来启动,不然你的历史数据区即使采集到了数据,趋势图也是不画曲线的。

最后这一张就是最开始提到的模块参数设置了,可能你这边用不到,我是需要每自动保存一次历史数据区的数据,就要清空一次,下一个时间区间还是从第一个采集点开始采集。

好了,这样已经可以搞定你的问题并且超出许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缓冲区数据设置,我需要由PLC控制什么时候采集,...

太谢谢你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模块参数的命令区 状态区怎么设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模块参数的命令区 状态区怎么设置啊?

这个根据你的需要进行设置,如果你的触发源是hmi的timer,就不需要设置那里,如果是plc自己做一个触发程序,那就需要把历史缓冲区的采样旗帜打√,而且在程序里面不停的给寄存器赋值,控制哪一个bit位on,先用电脑的科学计算器输入二进制的bit位,转成十进制或者十六进制的直接给寄存器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缓冲区数据设置,我需要由PLC控制什么时候采集,...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缓冲区数据设置,我需要由PLC控制什么时候采集,...

我用的西门子的S7-200PLC 没有相对应的D寄存器,怎么在趋势图上显示,同时我的历史数据报表也没有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这个是缓冲区数据设置,我需要由PLC控制什么时候采集,... 内容的回复!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这个是缓冲区数据设置,我需要由PLC控制什么时候采集,... 内容的回复!我用的西门子的S7-200PLC 没有相对应的D寄存器,怎么在趋势图上显示,同时我的历史数据报表也没有数据

因为我没实际做过200跟台达hmi的通讯,如果在通讯里面没有预设的跟200的通讯连接,那就只能用标准modbus通讯,你可以找一下相关的资料,通过modbus通讯,将plc的数值,给到hmi内部寄存器,再用hmi内部寄存器当做模块参数的命令区的控制字

楼主:
我做的历史趋势图,一共两条曲线, 一个曲线一直为零, 一直是水平的0状态,另一条曲线给定值以后,会在图上有相应的值  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做的历史趋势图,一共两条曲线, 一个曲线一直为零, ...

 你在好好看看我上面发的截图,历史曲线图有一个启动bit位的控制,你是不是没做。而且曲线图的高值、低值要设置好,如果采样数值不在你设置的区间内,那也是没法显示的。

楼主:
对: godblessyuki 回复内容:对: coldblooded  我做的历史趋... 内容的回复!我设置的启动为1  并且趋势图上有这条曲线,只不过一直都是0  怎么设置都是0

网友C:
读取地址及数值单位,两条曲线就是数值单位为2,读取地址就不用解释了吧!

楼主:
有个资料起始位置    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缓存区的资料起始位置

楼主:
我就两条曲线,分别写的0 1 图像上两条曲线都显示出来了  其中一条曲线,无论怎么给数值,历史报表和趋势图上没有反应 地址全都填写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