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440V、50HZ,现在控制回路用220V,请问用控制变压器是用多少变多少的?

楼主(2015-05-18):
三相440V、50HZ,现在控制回路电器元件线圈都是用220V,请问用控制变压器是用多少变多少的?如果LED电源指示灯用220V的会烧掉吗?如果会少用多少的才行?

网友A:
那这个肯定由440变220,否则线圈无法工作的

LED灯的电压你要看标识啊,额定多少就用多少,否则低了光线较暗,高多了就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肯定由440变220,否则线圈无法工作的LED灯...

 控制变压器好像也有250V变220V的是吗?电源指示灯只有额定电压220V的和380V的,可是现在440V的单相是250V,我该选220V的还是380V?

网友B:
这个定制一个变压器就行了:初级440V带±5%抽头,次级22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定制一个变压器就行了:初级440V带±5%抽头,次...

正解

网友D:
你的二次回路是220VAC,变压器440VAC转220V电压,容量要选购。你的LED灯接在二次回路中220V灯就不会烧,如果你将LED灯接入一次,440V电源,你的灯就要耐电压440V电压等级。一般

网友E(2015-08-23):
不好吧控制回路线圈都换成380,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