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电笔还能判断直流电?

楼主(2015-05-18):
看到好多的书籍上介绍验电笔判断交直流,现在的电笔不是氖管了吧?

所以应该不能判断交直流了

(1)判断交流电与直流电口诀
   电笔判断交直流,交流明亮直流暗,
   交流氖管通身亮,直流氖管亮一端。
   说明:
   首先告知读者一点,使用低压验电笔之前,必须在已确认的带电体上验测;在未确认验电笔正常之前,不得使用。判别交、直流电时,最好在“两电”之间作比较,这样就很明显。测交流电时氖管两端同时发亮,测直流电时氖管里只有一端极发亮。
  (2)判断直流电正负极口诀:
   电笔判断正负极,观察氖管要心细,
   前端明亮是负极,后端明亮为正极。
   说明:
   氖管的前端指验电笔笔尖一端,氖管后端指手握的一端,前端明亮为负极,反之为正极。测试时要注意:电源电压为110V及以上;若人与大地绝缘,一只手摸电源任一极,另一只手持测民笔,电笔金属头触及被测电源另一极,氖管前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是负极;若是氖管的后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是正极,这是根据直流单向流动和电子由负极向正极流动的原理。
  (3)判断直流电源有无接地,正负极接地的区别口诀
   变电所直流系数,电笔触及不发亮;
   若亮靠近笔尖端,正极有接地故障;
   若亮靠近手指端,接地故障在负极。
   说明:
   发电厂和变电所的直流系数,是对地绝缘的,人站在地上,用验电笔去触及正极或负极,氖管是不应当发亮的,如果发亮,则说明直流系统有接地现象;如果发亮在靠近笔尖的一端,则是正极接地;如果发亮在靠近手指的一端,则是负极接地。
  (4)判断同相与异相口诀
   判断两线相同异,两手各持一支笔,
   两脚与地相绝缘,两笔各触一要线,
   用眼观看一支笔,不亮同相亮为异。
   说明:
   此项测试时,切记两脚与地必须绝缘。因为我国大部分是380/220V供电,且变压器普遍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所以做测试时,人体与大地之间一定要绝缘,避免构成回路,以免误判断;测试时,两笔亮与不亮显示一样,故只看一支则可。
  (5)判断380/220V三相三线制供电线路相线接地故障口诀
   星形接法三相线,电笔触及两根亮,
   剩余一根亮度弱,该相导线已接地;
   若是几乎不见亮 ,金属接地的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