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系列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5-05-18):
求助,单位2手设备,有问题需修改,ES1系列PLC,连接信捷屏,有密码,我的电脑有串口,有串口线,有解密软件,但通讯不上,朋友讲可能原技术使用USB转串口电缆编程,COM口设置不是COM0,但我的默认COM0,解密软件连接选择是COM0/COM3,都试了,通讯不上,很郁闷,不知如何是好,请高人指点,谢了。2240929469qq.com.。

网友A:
1,把PLC暂停了,然后连接到PLC的COM1上。

2,电脑上你接的是COM0你就在JM软件中选COM0,是COM*你就选COM*,如果没有出来,你就要去改串口号。

我估计你做了第一步你就会连接上了。

网友B:
积分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