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嵌套问题

楼主(2015-05-18):
三菱PLC的嵌套问题,嵌套是当条件满足时,执行嵌套内的语句。

假如,本次循环中,嵌套内让Y1得电,下次循环不满足嵌套执行条件,也就是嵌套内语句不执行,那么嵌套内的Y1的状态是保持,还是失电?

网友A:
具体型号你可以仿真下。

参考意见:

如果是嵌套的子程序,那么Y1将一直保持下去,因为在嵌套程序中Y1有输出已经被置位,如果没有复位指令(条件不成立没有输出),那么Y1将一直保持。

由于PLC的“扫描”机制,建议尽量不要用嵌套,因为无法保证扫描时间。

另外除非立即输出型指令,不要直接把输出点搞到子程序中,搞个内部点缓存一下,在主程序中输出。

嵌套后,流程过于复杂,调试也麻烦,别人难以看懂你的程序,时间长了自己都迷糊。

程序框架,越简单越好。

网友B:
嵌套条件不满足,等于主母线断了!

此时该嵌套内部对元件失去控制,内部所用元件维持嵌套条件ON中断前一瞬间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