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XDM系列PLSR脉冲指令编程问题

楼主(2015-05-19):
我现在刚刚使用XDM这个型号的PLC现在我想写一个脉冲指令,就是通过触摸屏向寄存器导入数值,通过这个寄存器来控制PLSR指令中的脉冲频率个数和方向。

看了相关的手册现在只会用固定的数值来控制,求大神指点通过寄存器控制的方法及相关程序的写法。

网友A:
只发一段脉冲,当作DRVA/DRVI用好了。

直接往寄存器里写数据。

一、数据方面:

设定HD0(脉冲段数)为1,

设定HD10(脉冲频率)

设定HD12(脉冲个数)

设定HD14(等待条件)为0,

二、参数方面

设定HD100(相对绝对)为0-相对;1-绝对,

设定HD102(起始段数)为1。

系统参数SFD900开始,可以点参数配置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