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床加工工件出现纹路问题解析

楼主(2015-05-19):
    在无心磨床加工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加工工件表面有纹路出现,即影响了精度,更影响外观,根据笔者经验,大致有三种情况:(尺寸调整)

    数控内圆磨床,数控外圆磨床,数控万能内圆磨床,数控无心磨床,数控万能外圆磨床,高精度无心磨床,内圆磨床,外圆磨床

  一、表面出现螺旋纹,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修整砂轮时,出口地方砂轮外凸,工件出研磨区时正好被凸点磨到表面,形成螺旋纹。解决方法是:可以把出口处砂轮多修一些或用锉刀把出口处砂轮边磨成圆角。

  2、托起工件的刀板合金部分出现小裂痕,造成表面不光,有拉毛现象。需要修磨刀板或更换。

  3、砂轮的结合剂硬度不均,导致砂轮脱粒不均,如果修砂仍不能改观,需要更换砂轮。

  4、送料速度或出料速度和导轮正常调整的转速不一致(在有自动上料装置的情况下容易出现)。需要调整好送料和导轮转速送料一些。(操作原理)

  5、导轮在调整倾斜角和打R时同砂轮的轴线相对位置出现偏差,这需要重新着正。

  二、表面出现振荡纹:主要是机床本身有振动或工件研磨过程中有振荡导致。

  1、砂轮本身运转不稳定,可能是砂轮法兰夹紧不正确,或动平衡没有调好。这就需要得新安装砂轮和调动平衡。

  2、主轴里的轴承有磨损或轴承调整不当,带动砂轮振动。应该重新调整轴承间隙或更换轴承。

  3、其它设备的振动传到磨床引起共振所致,需要远离其它振动源或挖防振沟。

  4、由于垫木支撑刀板增加中心高,工件通过时刀板不牢固产生振动。需要拧紧固定刀板的螺丝。

  5、砂轮主轴是电机通过三角传送带带动,三角带的长短不一样或有磨损,引起机床振动。需要检查更换。

  6、工件中心太高了,砂轮通过磨削力使工件压向刀板,导轮的分力减小,引起工件受力不均,产生振动。此时应将刀板中心高降低。

  三、表面有不规则的纹路划伤:这个主要是使用的磨削液和过滤系统有问题,导致砂轮掉落的颗粒和磨屑在磨削液中循环而擦伤工件表面。此时应该更换磨削液,或增加过滤装置。

网友A(2015-10-18):
确实是无心磨床常见故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无心磨床常见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