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样改变西门子s7300的定时器的时基值

楼主(2015-05-19):
当我编程时用一个接通延时定时器,可定时器默认的时机值是1ms 我需要的是1s的时机值。怎么办,求教??

网友A:
利用这个定时器

网友B:
S7-300的定时器最大时间不超过2小时46分30秒即9990秒,主要是由于S5TIME的数据格式来的。

自动选择时间基准,其值舍入为具有该时间基准的下一个较小的数字!!!!

可以输入的最大时间值是9,990s或2H_46M_30S。

s5time定时器的时基和定时长短的关系:
 时基                                   范围
 10ms                               10ms-9s_990ms
 100ms                             100ms-1m_39s_900ms
 1s                                   1s-16m_39s
 10s                                 10h-2h_46m_30s

当你的定时长短处于4个范围内某一范围时,时基就为该范围所定的时基。

网友C(2018-08-31):
在定时器的T这边输入用一个寄存器来进行控制,这个寄存器可以给一个值,也可以更改这个寄存器值改变它的定时时间,比如T101属于100ms的定时器,T这边输入一个VW0,给VW0一个值10,就是1秒定时,如果改成50就是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