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高低位求解

楼主(2015-05-19):
请问三菱PLC,怎么把一个字的高8位,低8位分别读出来

网友A:
ANDW D0 HFF D1  低8位

ANDW D0 HFF00 D1 高8位

或者:MOV D0 K4M0

其中K2M0是低8位,K2M8是高8位。

楼主:
谢谢,知道了,还需要用 SWAP 指令把高8位转换一下

网友B:
上边说的都很好学习了,谢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边说的都很好学习了,谢谢啊。

网友D(2017-07-08):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