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5 变频器送电跳HW故障

楼主(2015-05-19):
有一台lgig5  3.7KW变频器出现HW故障,确认主板问题,请问谁知道哪里能坏掉了。

网友A:
可以恢复出厂默认值参数么?假如可以,试试吧

网友A:
说明书介绍查找----

1) 检查冷却风扇

2) 检查输入和输出连线

这些不行的话,那就得换主板了

网友B:
,,,,,,,,,先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C(2015-10-07):
一般是主板贴片电阻损坏引起的,我修过很多台都是主板电阻坏的导致自检不通过,上电就报!具体是哪个电阻得检查才知道!

楼主(2016-05-11):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主板贴片电阻损坏引起的,我修过很多台都是主板电阻...

全部修好了,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主板贴片电...

好的,不客气,请问下都是电阻损坏吗??

楼主:
还有贴片电容坏的,总之基本上是贴片电阻惹的祸,多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