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0P4在寻找原点时候不能转变方向吗?

楼主(2015-05-19):
如题:原点在上下限位之间,我们定义寻找原点方向为正向,而此时位置在原点与上限位之间,那么在进行原点寻找的时候就找不到原点了,如何破?我做了一个反向寻原点的程序,但是状态位U0\G70.0和U0\G80.1这两个为什么没有显示出来状态位?如何进行OPR停止,OPR停止后如何再次启动OPR?

网友A:
寻找原点首先是反向运行,遇到近点狗就减速停止再低速正向运行离开近点狗到原点停止!如果没有遇到近点狗直到反向极限停下正向运行到近点狗就减速停止再自动运行前面动作找到原点!

网友B:
是不是马达方向设置反了

楼主:
你说的那是QD75的位控模块,QD70的不能自动转变方向,因为本来就没有上下限位,我现在采用的是计数2的当时寻原点,用在垂直轴上面,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马达方向设置反了

寻原点方向只能设置一个方向,我的意思是在寻原点中怎么知道上下限位然后转变寻原点方向?

网友C(2017-10-26):
QD70轴卡的功能很单一,比较好用的辅助功能都没有,说明手册里就有详细介绍,如下图。

其中并没有OPR重试(原点回归重试)的功能。

同时当挡片在DOG点(DOG点ON)时,用“计数1”和“技术2”的方式也无法进行原点回归,启动时会出现警报。

如下图所示,

当挡片在AB之间时,可正常原点回归;

当挡片在B处时,不可用“计数1”和“技术2”的方式进行原点回归,如果要使用,需要单独编写程序,将挡片自动移开,再进行原点回归;

当挡片在BC之间时,若进行原点回顾,将会触碰右限位。若要完成原点回归,需要单独编写程序,在挡片碰到C后,反向运动到AB之间,再进行原点回归。

网友D(2017-12-10):
好定西好定西好定西好定西好定西好定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