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K120SPLC不工作

楼主(2015-05-19):
MASTER-K120SPLC不工作。包括电源在内所有LED灯都不亮。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如果确定外接电源没问题的话   只能怀疑你的PLC有问题了

网友B:
电源灯不亮的话,肯定PLC硬件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灯不亮的话,肯定PLC硬件有问题了

谢谢。硬件坏了能修吗?是不是部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