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OPC客户端 订阅机制,怎么知道变化的是哪个tag呢

楼主(2015-05-19):
这两天用C#调用了OPCDAAuto.dll. 需要用里面的订阅,实现一组tag的监控,现在用下面的函数可以知道变化的值、状态、时间,可是怎么知道是谁变了呢?
DIOPCGroupEvent_DataChangeEventHandler
Group_DataChange(int TransactionID, int NumItems, ref Array ClientHandles, ref  Array ItemValues, ref Array Qualities, ref Array TimeStamps)

楼主:
自问自答吧。

ClientHandles 需要初始化的时候就定义好,这样反馈的时候就能把group中的位置返回了。

网友A(2015-10-29):
在添加项时对于每一个项都会返回一个唯一的标识的,订阅返回时会带有个这个标识的,这样自然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