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dp 通讯

楼主(2015-05-19):
S7300硬件图里有两条profibus dp线 怎么弄出来的

楼主:
这个样子的   有两条分支怎么弄

网友A:
这个CPU是2个DP口的,设置很简单。

双击X2“DP”设置一条新的DP,点击New生成新的DP网络1

双击X1“MPI/DP”设置另一条新的DP,将类型“Type”由原来的MPI改为PROFIBUS,点击New生成新的DP网络2

网友B:
  CPU 硬件支持就可以直接添加网络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