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通讯的一个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5-05-20):
 今天去朋友的公司,他主要做仪表行业,运用在水厂方面。聊到一个偏僻水厂仪表数据方面的领域,他说他们是将远程泵站数据通过GPRS模块传送回来的。他在电脑上可以监控泵站的运行情况。看了图片,大致的情况就是各个仪表将自身的状态(数字量,模拟量),接到GPRS相应的端子,然后他电脑上通过一个软件就可以读取到仪表的状态,并可以远程操作。

  有些问题不明白。为什么他说GPRS现场发射的模块需要装一个电话卡,而接收端软件是卖GPRS供应商做好的,不要接收模块。那软件是靠什么来读取这些智能仪表的数据的????GPRS的接收,发射,上位机软件这些工作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利用RTU来实现的吧

网友B:
电话卡是用来接通移动网络的,模块采集的数据通过电话卡上传到电信运营商的服务器。

所以说电话卡需要开通GRRS上网功能,数据传输根据数据流量大小计费。

接收端即后台电脑需要具备上网功能连接至以太网,通讯成功后会根据软件设置定时或者实时从网络上接收数据。

可以网上搜一下“GPRS DTU”去了解一下。

网友C:
《现场只有手机移动网络的远程监控 PLC 方案》

远程监控PLC方案和成本分析.pdf百度云盘 http://pan.baidu.com/s/1nt1LSvR

网友D:
现在很流行无线数传的。

网友E:
好东西  先去了解一下

网友F:
先去了解一下 以后用得到

网友G:
简单点说,就是像打电话一样,你一拨通仪表那边就自动接通,并且开始自动发送数据,这边再把发送的数据整理好。。假如仪表是一个人,你一拨通他的电话,他一看是你的号码,就自动报数:“晚餐,米2斤,肉半斤,啤酒5瓶,花生米10个。。”第二天另外报数,

网友H:
现在用GPRS DTU都比较麻烦了。还是专用的工业无线通讯模块方便很多

http://www.giantcontrol.com/product/html/?101.html

网友I(2015-07-13):
泵站那边仪表 带485 或者 232    然后电脑里的软件通过无线读取里边的数据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现在用GPRS DTU都比较麻烦了。还是专用的工业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