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Z三轴随便曲线行走问题

楼主(2015-05-20):
三轴任一曲线行走联动,用PLC的话怎么控制好?曲线不是曲率很奇葩的那种,一般的圆弧、椭圆弧、抛物线(空间曲线,非平面)。

不用PLC的话,用什么系统比较好

网友A:
用PLC是基本不可能的

网友B:
只能用运动控制器来做.加99597118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运动控制器来做.加网友B

说说看看那

网友C:
PLC是否能解决,首先就要看PLC是否有球弧、和能解决空间椭圆、抛物线的算法了,一般的小PLC根本解决不了,还是要从中型PLC往上考虑,或采用运动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是否能解决,首先就要看PLC是否有球弧、和能解决...

老师傅做过吗?

网友D:
在这方面现在PLC肯定不如运动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