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变频器配线注意事项(很重要哦)

楼主(2015-05-20):
1主回路配线

●配线时,配线线径规格的选定,请依照电工法规的规定施行配

线,以确保安全。

●电源配线最好请使用隔离线或线管,并将隔离层或线管两端接

地;

●请务必在电源与输入端子(R.S.T)之间装空气断路开关NFB。

(如使用漏电开关时,请使用带高频对策的断路器。)

●请勿将交流电源接至变频器输出端(U.V.W);

●输出配线不可碰触到变频器外壳金属部分,否则可能造成接地短

路。

●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可使用移相电容器、LC、RC杂讯滤波器等元

件。

●变频器主回路配线必须远离其它控制设备。

● 当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的配线超过15米( 220V系列) ,

(380V级30米)时,在马达的线圈内部将产生很高的dV/dT,这对马达

的层间绝缘将产生破坏,请改用变频器专用的交流马达或加装电抗器于

变频器侧。

●变频器与电机间距离较长时,请降低载波频率,因载波较大,其

电缆上的高次谐波漏电流较大,漏电流会对变频器及其他设备产生不利

影响。

②控制回路配线(信号线)

●信号线不可与主回路配线置于同一线槽中,否则可能会产生干

扰。

●信号线的电源线种类应为屏蔽线,尺寸为0.52mm 。

●根据需要正确使用控制板上的控制端子。

③接地线

●接地线端子E 请正确接地

220V级:第三种接地(接地电阻100Ω以下)

380V级:特别第三种接地(接地电阻10Ω以下)

●接地线的使用,请依照电气设备技术基本长度与尺寸使用;

●绝对避免与电焊机,动力机械等大电力设备共用接地极,接地线

应尽量远离大电力设备动力线;

●多台变频器之接地配线方式,请以下图(1)或(2)方式使

用,避免造成(3)之回路。

●接地配线必须愈短愈好。变频器工厂郭经理:18824663147

网友A:
●变频器主回路配线必须远离其它控制设备。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网友B(2015-09-18):
我公司500个变频器,拉线从差不多是随意的,怎么未见过有什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