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外圆磨床起动电路的安排

楼主(2015-05-20):
    数控外圆磨床的主砂轮电动机起动电路多采用星—三角转换起动电路。用变频器取代原有电路,利用原有接触器的常开触点控制变频器的运行,考虑砂轮启动的惯性,变频器软启动时间设定为10S,停止刹车时间设定为15S,根据不同类型的砂轮启动力矩可在50%--80%之间调节设定。

  电路系统速度通过外接可调电位器调节频率,根据工件直径不同的适应速度调整,因受电动机高速时的机械强度/噪音/振动等因素的限制,电动机最高频率设定为60HZ;因低速时电动机散热效果差,考虑工件旋转的变速因素和实际最大加工工件尺寸,最低频率设定为35HZ,基准频设定为50HZ。由前面的负载特性分析可知,高速段为恒功率性质,低速段为恒转矩性质,且低转速时负载要求转矩大,过载能力强。

  对电动机基准频以上,为保证电动机不过压,采用恒压变频调速。由电动机理论可知,当电压不变,频率增大时,电动机每极下的磁通则跟频率是相反趋势,频率增大,磁通减小。

  当电动机电流为额定电流时,最大允许输出转矩减小,容许输出功率不变,属恒功率调速,适用于恒功率负载。基频以下,为保证电动机每极下磁通不变,采用V/F=常数的变压变频调速,当电动机的电流为额定电流时,电动机容许输出转矩不变,属于恒转矩调速,适用于恒转矩负载。但当速度较低时因电动机内阻不能忽略时,若仍保持V/F为常数,则电动机转矩将减小,无法满足低速时负载要求的转矩大,过载能力强的性能,因此采用变频器的转矩自动补偿功能,选择补偿后的V/F曲线加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