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VFD007M通讯故障

楼主(2015-05-20):
现场西门子226做主站,走MODBUS RTU 库控制一台台达vfd007m变频器,和一台台达温控器DTA系列。都是485通讯,PLC与他俩分别通讯都可以,能读写。控制他两个时台达变频器报C-00故障,启动后马上停止。请问哪位高手,这个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接线对吗?线长吗?字数不足,凑数。。

楼主:
主要是报的故障说明书里面没有。不知道什么故障。

网友B:
需要确认的是:

  1. 终端电阻接了吗?

  2. 设置的站地址

  3. 查看变频器错误代码

网友C:
里面没有你指示的代码

楼主:
弄好了,在设置选项中的P90中选03,在传输通讯错误时不警告继续运转。现在能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改频率。温控器传送温度,修改温度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