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高速测速

楼主(2015-05-20):
请问用三菱FX系列PLC,怎么把编码器的速度测出来,求解

网友A:
请参考"SPD"指令,新版的FX3G/3U/3S还支持"DSPD"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SPD"指令,新版的FX3G/3U/3S还支持...

编码器有A B 相,SPD只用一个输入准吗

网友B:
实际:单纯测速,一路脉冲足矣!

2路的话一个是提供方向信号,另一个是提高解析力:2路脉冲同时采用脉冲边沿的话等于是单路脉冲的4倍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单纯测速,一路脉冲足矣!2路的话一个是提供方向信...

SPD指令 是不是同一时刻只能用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学习!学习!!!!!!!!!!!w

楼上的不要重复回复!赚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