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与模拟量采集卡用Modbus怎么连接?

楼主(2015-05-20):
各位大侠!希望给入门者一点支持!感谢

楼主:
具体软件程序应该咋写啊?

网友A:
200PLC的库里有MODBUS-RTU的程序块,调用程序块就可实现

网友B:
如果PLC只有一个通讯口,将此通讯口的参数设置成和采集卡一样,如果是两个通讯口(比如224xp),选择你要用的通讯口,设置对应参数。SMB30和SMB130。

plc调用对应的modbus块,步奏网上很多,随便找一个200plc的modbus案例即可

网友C(2016-06-01):
有通讯基础这个很简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