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多台变频器通讯慢

楼主(2015-05-21):
PLC 是信捷的,变频器2台是VFD-B ,一台是英威腾,单台通讯时没问题,三台一起通讯,台达变频器有一台特别慢。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如果PLC只是控制起停和给频率,不涉及连续读取电流电压频率,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监控plc通讯是否有报错。

如果要连续读取电流电压或频率,哪怕任意一个,设计轮询程序时候考虑从站未响应次数,然后如果在规定次数内某一个从站无反应,则放弃本次轮询,否则轮需就会卡住,延时严重。程序在轮询时候考虑从站响应时间,设置好基本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PLC只是控制起停和给频率,不涉及连续读取电流电压...

 楼上回答的不错, 楼主用的是不是MODBUS RTU 通信,如果是 , 那么在多机通信中,尽量设计为 每台变频器 只发送/读取一次,避免每台变频器 多次读取,或发送。

出现上述情况,通信卡主,主要是 某一台变频器无反应,或数据帧丢失,造成超时 等;

不如你用串口软件监控,看看到底那一台变频器没反应,然后连接 单独测试它。

另外引起变频器无反应原因很多,

  1. 变频器通信 参数设置有误,(如,地址,波特率,校验位,数据长度等)

  2. 总线受到干扰,如何减除干扰,请看变频器手册 EMC 部分,降低对通信线路干扰。

  3.  PLC 通信端口设置 问题。

楼主:
单台写没有问题,为什么所有的一起写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