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会不会是影响PLC建立通讯时间长的元凶?

楼主(2015-05-21):
一台1061的MCGS屏,控制四台PLC,使用了交换机,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plc建立通讯的时间较长,都在2~3分钟以上,如果不连接触摸屏,相对能快很多

用组态王也试过,PLC建立连接的时间挺快的

不知道是不是MCGS中参数设置不对呢  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引起呢

网友A:
    这个不太了解呀 !

楼主:
昨天给MCGS客服打过电话,感觉他们的客服水平跟我也就差不多吧

网友B:
通讯变量有多少,距离有多长?单台通讯测试速度是否慢?将所有接入交换机的设备一起上电,测试速度是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变量有多少,距离有多长?单台通讯测试速度是否慢?将...

 我是在车间测试的   也就在屏上简单做了四个开关和四个灯   都离得挺近的啊

楼主:
同时上电,plc建立通讯的时间确实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