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脉冲是哪里来的?

楼主(2015-05-21):
我公司有款产品上采用信捷XC3-60-TR-E型PLC的C620高速计数器和X0、X1、Y0、Y2,以及台达的ASD-B2-1021-B伺服驱动器和ECMA-C21010RS伺服电机(带编码器)对料台(前后移动位置)进行驱动、控制;在产品停机重启并使用ZRN回零程序后,运行位置控制程序往往出现高速计数器的脉冲值比程序给定的脉冲值多出8192个脉冲,导致料台位置经常异常,请教高手这8192个脉冲是哪里来的?

网友A:
程序问题吧

网友B:
8192还算成16进制,正好等于2000H...知道什么问题了吧?

网友C:
固定多N脉冲,自己考量考量

楼主:
谢谢大虾们!应该是C620计数器出了问题吧,换成C622计数器后问题暂时还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