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题求解答

楼主(2015-05-21):
一个由步进电机驱动的左右滑台,电机与减速机在右端,减速比是10:1,滚珠丝杆螺距为10mm,行程为1000mm,左极限为X1,右极限为X2,原点为X0,原点紧贴右极限,脉冲输出口为Y0,方向为Y4,高速时脉冲频率为30000Hz,低速时脉冲频率为3000Hz,加减速时间为300ms。

I、滑台处在一个随机的位置,用PLSV与ZRN指令,写出滑台回原点的步骤与指令。

    II、第I步完成后,用DRVA指令,高速移动到500mm的位置。

    III、第II步完成后,用DRVI指令,低速移动到200mm的位置

网友A:
先使用ZRN指令执行回原点,若碰到右极限则停止回原点,用PLSV或drvi指令执行反转,等过了原点信号后,再次执行ZRN回原点即可,

下面两步没什么困难

网友B:
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难度可言,设定好原点,确定好正方向和反方向后,执行你要的指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