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Haiwell(海为)PLC在供暖供热设备中的应用

楼主(2015-05-21):
前言:随着经济的发展,供暖供热正逐渐成为社会日益关注的问题。传统的供热供暖设备以煤炭作为能源,效率低下,对环境污染比较大,采用电作为能源则很好的避免了此类问题。它不仅热效率高、采暖费用低,还具有环保、温度可控等优点。本文以海为PLC为例,应用电能提供热量,通过管道系统集中供热,采用散热片传递热量,详细介绍了PLC在电热供暖设备的简单的应用。

关键字:Haiwell(海为)国产PLC  数字量温度模块H04DT  供暖供热

一、控制要求

 1.1 按下启动按钮水泵对管道进行循环供水,通过散热片将温度传到房间内;

 1.2 用温度检测传感器检测水温,如果水温低于设定值下限则电加热元件开始加热;如果水温高于设定值上限则电加热元件停止加热;

 1.3 用投入式液位检测传感器检测水位的当前高度,如果液位低于设定值下限则打开进水口进行加水,当水位等于或高于水位设定上限时停止加水。

 1.4当液位低于下限位时报警,当按下急停按钮时报警,当温度高于温度上限5度时报警,应使报警信号易于区分。

二、系统主要硬件配置

 2.1控制器的选择

     控制器选择海为的E16S2T,主机自带8路DI,8路DO晶体管输出,带2 个通讯口,每个通讯口都可以进行编程和联网,都可作为主站或从站。支持1:N、N:1、N:N 联网方式支持各种人机界面和组态软件,可与任何带通讯功能的第三方设备(如变频器、仪表、条码阅读器等)联网。

2.2 扩展模块

扩展模块选用4路的温湿度模块H04DT,既可以接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也可以接传感器SHT1x(SHT7x),其中DS18B20测温范围为-55~+125℃;传感器SHT1x(SHT7x)既可以测温度也可以测湿度,温度范围-40~123.8℃,湿度0~100%RH。支持多种类型的转换精度,转换精度9-12位。本例由于只要测温度,故选择DS18B20传感器。

2.3输入输出端口的定义

   X0:启动

   X1:停止

   X2:急停

   X3:液位下限位

   X4:液位上限位

   X5:电机异常报警

   AI0:温度检测传感器

   Y0:水泵

   Y1:电加热元件

   Y2:加水阀

   Y3:蜂鸣器

三、部分程序

四、系统优点

4.1 海为编程软件仿真强大

海为PLC内置仿真器,全面实现了PLC程序的仿真运行,在编程过程中间或程序编写完成后,可用仿真器在完全脱离PLC程序,以检查程序执行是否正确,极大地减少现场调试时间,降低调试难度,调高调试效率。

4.2 H04DT模块简单实用

   H04DT小巧方便,接线简单。其配套使用的DS18B20数字量温度传感器,具有体积小,硬件开销低,抗干扰能力强,精度高,可精确到0.065℃,接线方便等特点。下面图是DS18B20与海为H04DT模块接线图:

4.3强大的模拟量处理功能

   可用AI寄存器直接访问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入支持工程量转换、采样次数设定及零点修正。在硬件配置里,我们可以添加H04DT模块,如下图可以看出:

1、模块为4AI通道,每个通道的信号类型可选择为DS18B20或者温湿度传感器SHT11。

2、DS18B20工程量-550~1250对应实际温度-55℃到125℃,精确到0.1℃。

3、DS18B20分辨率为9~12位,对应的可分辨温度分别为0.5℃、0.25℃、0.125℃和0.0625℃,可实现高精度测温。分辨率也就是AD数据位,可以在硬件配置里选择,十分便捷方便,不要写任何转化程序,减少编程时间。

网友A:
学习了,海为加油!喜欢你们家的人性化软件,支持国产,越做越好!

楼主:
谢谢支持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海为加油!喜欢你们家的人性化软件,支持国产,越...

网友B(2018-07-06):
积分到手天下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