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和伺服哪个更耐用

楼主(2015-05-21):
都知道伺服电机比步进电机有很多优点,但只考虑故障率的话,步进电机和伺服哪个更耐用,

网友A:
伺服,我是觉得以后发展对要求高,步进肯定没有伺服稳定

网友B:
步进电机,等于开弓没有回头箭!

能不能最终命中目标,只有天知道!

伺服就是加了反馈,等于闭环......

网友C:
耐用的话,一点可比性也没有的

网友D:
不是一个档次的产品哦

网友E:
肯定是伺服,伺服在精度与转速都比步进电机高的多。伺服电机正常3000转左右,步进最多也就1000转。

网友F:
肯定是伺服好用,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肯定是伺服好用,一分钱一分货   步进容易坏

网友G(2015-06-27):
这个要看看品牌,没有可比性

网友H(2015-09-04):
构成的部件越少故障率越低,因此步进故障率低.

网友I:
一分钱一分货,肯定是伺服的好。。。

网友J:
伺服,步进在精确度上差异还是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