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贴标机~

楼主(2015-05-21):
   有个贴标签机的应用,主轴带动印刷好了的包装盒高速运动,送标轴带动标签输送带运动。通过压辊将标签贴到盒子上。如何保证贴在每个包装盒上的标签位置一致?

   还需要考虑哪些核心问题?

   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
我们做个类似的应用,可以聊下,加Q吧270668727

网友A:
LZ的主轴是连续运行还是有启停动作?要看你的机械结构了,后者做下来相对简单些

网友B:
加个视觉···就好了···

网友C:
贴标机成本有限,加视觉有些浪费,商家要厚道,加个光电就行也没几个钱。

加光电主要是捕捉标签一侧的色标,就是那个跟标签看似不协调的色块,其实就是用到了高速色标捕捉功能。有的厂家叫探针或regist。从而捕捉当前位置并纠偏。

网友:
加一个色标检测光电就可以了,就好像印刷机组上每个色组之间的色标传感器

网友D(2015-06-23):
引用 网友C:
贴标机成本有限,加视觉有些浪费,商家要厚道,加个光电就...

什么叫高速色标捕捉,光电接到普通DI点上就能用了吗?需要控制器的哪些功能?

楼主:
主轴是连续运行的,谢谢

引用 网友A:
LZ的主轴是连续运行还是有启停动作?要看你的机械结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贴标机成本有限,加视...

色标捕捉主要还是在印刷包装行业用的比较多,说白了就是通过捕捉外包装材料侧面的色块从而动态获取到当前位置reg_pos,而色块距离贴标位置是固定的offset,所以通过不断动态修正目标位置reg_pos+offset,就达到了准确贴标了。

(压辊机械结构固定的话,那么就是不连续的。压辊机构随输送带方向可移动,则需要追剪功能)

光电接到DI点上还不够,需要在控制器上配置相应指令,所以就需要控制器支持高速脉冲捕捉功能,一般这样的捕捉速度都是ns级别的,可直接进控制器;还有一部分是通过总线驱动器接收高速脉冲再上传给控制器。

网友C:
最近我在了解和利时的运动控制,手册里有个例子讲的也是色标捕捉,摘录下来可能效果会好点,有图有真相!

夹送辊输送一印刷的卡片,卡片在印刷的时候印上了一个色标块。(下图中两图案中黑色的方块)。要求把卡片模切下来,模切的位置刚好在卡片中心,不能有累计误差。实现原理:我们在夹送辊的左方加装一个色标传感器,每次行走的距离以色标的位置为参考偏移行走合适的距离,由于是同一个印刷版印出来的,所以色标和卡的图案位置是固定的。这样每次走过的距离都是以色标的位置作为参考,消除了累计的误差。色标传感器接到快速DI0捕捉通道上。

我们假设两卡片图案之间的间距是300mm,要模切的位置距离色标的位置是

offset(位置可以调整,设置变量)具体程序如下:

Start_MPOS:=0.0

End_MPOS:=300.00

Offset:=30.0

HMC_SetAxisType (0,10);

HMC_SetUnits (0 ,1);

HMC_DriveEnable (1);

axis0.Speed :=100;

axis0.Accel:=1000;

axis0.Decel:=1000;

WHILE true DO (* 后续程序计算 ,循环扫描*)

If bStart=1 then

    HMC_DefOrigin (0 ,axis0.MPos);(*当前位置清零*)

    HMC_CaptureConfig(0, 0, 1, 0, 0, 1, Start_MPOS, End_MPOS)

    HMC_Move (0,300);(*走一个卡片图案间距*)

        WHILE (State_RESULT<>3) DO
            Reg_pos := HMC_CaptureGetMpos(0);

            ( * 读取高速捕捉通道 0 获取到的 Mpos,本例中获取位置例如为280*)
            State_RESULT := HMC_CaptureGetState(0 ); ( * 读取高速捕捉通道 0 的状态 *)

        END_WHILE

    State_RESULT := 999; (*复位高速捕捉返回状态 *)

    HMC_MoveModify (0, Reg_pos+ offset);

    ( *本例中获取位置例如为280, Offset为30,则绝对目标位置为310,所以本例中补偿了10*)

    HMC_WaitAxisIdle (0); (*等待MoveModify补偿完毕,再进行下一循环 *)

END_IF
END_WHILE

传送带轨迹如图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近我在了解和利时的运动控制,手册里有个例子讲的也是色...

感谢您对和利时的支持!我们一直在努力!

印刷包装机械在运行过程中,由于输送带机械振动导致的材料偏移,线速度的变化,以及包装材料拉伸,还有包装材料上的色标定位之间存在累计误差等影响因素,将极大影响封切质量。通过色标捕捉这一快速响应功能,配以目标位置变更的修正功能,在每一个色标定位周期进行补偿,有效控制住累计误差,将误差维持到允许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