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应对夏季变频器过热故障!

楼主(2015-05-21):
来源:大连普传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在夏季,以现在设备控制调速不可缺少的变频器而言,烈日炎炎的天气是变频器发热的硬伤。现有大批研究及实践表明变频器的故障率会随温度的升高而上升,使用寿命随温度的升高而下降,环境温度升高10℃,变频器使用寿命将减半。就此原因,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引起变频器过热的故障原因有哪些,以及解决相应难题的对策:

1、周围环境温度过高
原因:变频器内部是由无数个电子器件构成的,其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尤其是IGBT工作在高频状态下,产生的热量会更多。如果环境温度过高,也会导致变频器内部元器件温度过高,为保护变频器内部电路,此时变频器会报温度高故障并停机。
对策:降低变频器所在场所的温度,如可以加装空调或风扇等强制制冷措施。

2、变频器通风不良
原因:如变频器本身的风道堵塞或控制柜的风道被阻塞时,会影响变频器内部的散热,导致变频器过热报警。
对策:定期检修变频器,清除其风道的垃圾,顺畅风道。

3、风扇卡阻或损坏
原因:变频器风扇坏时,大量的热量积聚在变频器内部散不出去。
对策:更换风扇。

4、负载过重
原因:当变频器所带负载过重(小马拉大车)时,会产生过大的电流,产生大量的热量,有时变频器也会过热报警。
对策:减小负载或增加变频器的容量。

由此可见,变频器的维护及保养就显得尤为重要,那怎么样才可以降低故障率,让变频器安全的度过夏天,减少客户损失呢?因此,现在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简单介绍:

一、夏季变频器维修保养注意这几点,适宜的温度,湿度,通风,无尘无干扰,对变频器进行内部、外部的清扫。

二、直接影响变频器散热的主要方面?

1、风扇运转保护,变频器的内装风扇是箱体内部散热的主要手段,它将保证控制电路的正常工作。所以,如果风扇运转不正常,应立即进行维护。

2、逆变模块散热板的过热保护逆变模块是变频器内发生热量的主要部件,也是变频器中最重要而又最脆弱的部件。所以,各变频器都在散热板上配置了过热保护器件。
3、制动电阻过热保护制动电阻的标称功率是按短时运行选定的。所以,一旦通电时间过长,就会过热。这时,应暂停使用,待冷却后再用。或选用较大一点功率电阻。
4、冷却风道的入口和出口不得堵塞,环境温度也可能高于变频器的允许值。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改进的建议,对于变频器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5、干扰问题要注意变频器对微机控制板的干扰问题。用户自己设计的微机控制板工艺水平差,不符合EMC国际标准,在采用变频器后,产生的传导和辐射干扰,往往导致控制系统工作异常,采取必要措施。

三、夏天维护及保养变频器需注意事项:

1、.检查变频器的运行状态,运行时的电压,电流值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2、认真监视并记录变频室的环境温度,环境温度一般在-5℃~40℃之间。移相变压器的温升不能超过130℃。
3、避免阳光直射、潮湿、有水珠的地方,夏季是多雨季节,应防止雨水进入变频器内部(例如雨水顺风道出风口进入)。
4、变频器安装:(1)夏季温度较高,应加强变频器安装场地的通风散热。确保周围空气中不含有过量的尘埃,酸、盐、腐蚀性及爆炸性气体。(2)为了保持通风的良好,变频器与周围阻挡物的距离应符合:两侧≥125px,上下方≥300px。(3)为了改善冷却效果,所有变频器都应垂直安装,为了防止异物掉在变频器的出风口而阻塞风道,最好在变频器出风口的上方加装保护网罩。(4)当一个控制柜内装有两台或两台以上变频器时,应尽量并排安装(横向排列),如必须采用纵向排列日寸,则应在两台变频器之间加装横隔板,以避免下面变频器出来的热风进入到上面的变频器内。

5、变频器正常运行中,一张标准厚度的A4纸应能牢固的吸附在柜门进风口过滤网上。
6、.根据现场环境,定期清理风扇,风道,防止堵塞;尤其是纺织行业,棉絮较多,要定期清理;但需要注意的是清理风扇风道时严禁带电操作,注意安全。

7、变频器功率单元柜出风口温度不能超过55℃。

8、定期检查变频器的通风散热设备,确保能正常运行,尤其是变频器的自带风扇, 那么如何判断风扇是否有问题呢?

1)查看风扇外观,看风扇电源线是否脱落,损坏;看风扇叶片是否断裂;

2)听风扇是否有异常声音;

3)如果上述两点均正常,请检查F8-48(散热风扇控制)参数,把他设为1,如果风扇没转,此时要用万用表查看风扇电压是否正常,一般为24V左右,如果不正常则风扇有问题,换一个风扇试试,如果24V不正常,则要把风扇电源线拔下来再测24V,拔下来之后还正常说明电源板有问题了,如果拔下来电源却正常了,则风扇可能存在内部短路了。

结束语

总之,在夏季高压变频器的维护时,应注意变频器安装环境的温度,定期清扫变频器内部灰尘,确保冷却风路的通畅。加强巡检,改善变频器、电机及线路的周边环境。检查接线端子是否紧固,保证各个电气回来的正确可靠连接。防止不必要的停机事故发生。

更多精彩信息,请关注普传官网:http://www.powtr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