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装置合闸后不定时出现O8.0状态,运行中也会不定时的出现O8.0状态停止工作

楼主(2015-05-21):
 我的一台四联扎机组的4#机架在正常使用中出现了F061故障,故障排除不报之后合闸出现了o8.0 的状态,开始的时候没在意,以为是条件不满足出现的,分闸再合闸后还是偶尔还是会再出现,我一开始以为是端子 37、38 输入接触不良或者其他附属条件的辅助触点有问题,通过r010监控数字量输入的状态一切正常,后来合闸后好长一段时间没出现,开车工作后偶尔还是会出现o8.0 停机的状态,外围没有任何故障及报警,分闸再合闸后还可以继续工作,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注意r650的第一位,注意初始状态,正常运行状态,以及08.0状态下分别是什么值?把程序发给我,我看看

网友A:
或者是不是有一些故障被隐藏起来了,不然怎么会无缘无故停机呢?

网友(2016-12-26):
在学习,希望能用上在学习,希望能用上

网友B(2018-11-19):
问题已经搞好了,是急停信号的闪动造成的,谢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