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水泥电抗器

楼主(2015-05-21):
该水泥电抗器没有铁心,结构简单,价格低廉。

用于同步电动机的启动。

同步电动机额定电压6KV,启动时串入该电抗器,

电抗器有三台,每相串入一台,启动结束后退出。

网友A:
  水泥电抗器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泥电抗器是什么东东?

就是电抗器,只是用水泥代替铁芯,一般在变电所有用的,用来限制短路电流的。

网友B:
第一次看见

网友C:
  好大的电杭器呀,头一次看到,原来只看过像变压器一样的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