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氛保护炉升降温度速率快

楼主(2015-05-21):
  气氛保护炉以硅碳棒为加热元件,采用双层壳体结构和40段程序控温系统,移相触发、可控硅控制,炉膛采用1600型氧化铝多晶体纤维材料,双层炉壳间配有风冷系统,能快速升降温,采用外壳整体密封、盖板密封采用硅胶泥、炉门采用硅胶垫并通有水冷系统,气体经过流量计后由后膛进出,有多处洗炉膛进气口、出气口处有燃烧嘴,可以通氢气、氩气、氮气、氧气、一氧化碳、氨分解气等气体,该炉具有温场均衡、表面温度低、升降温度速率快、节能等优点,是高校、科研院所、工矿企业做气氛保护烧结、气氛还原用的理想产品。

  气氛保护炉适用于电子陶瓷与高温结构陶瓷的烧结、玻璃的精密退火与微晶化、晶体的精密退火、陶瓷釉料制备、粉末冶金、纳米材料的烧结、金属零件淬火及一切需快速升温工艺要求的热处理,应用于电子元器件、新型材料及粉体材料的真空气氛处理,材料在惰性气氛环境下进行烧结。

  气氛保护炉的的结构:

  1、外形均为长方形,炉壳系用角钢及优质钢板折边焊接制成;2、工作室为耐火材料制成的炉膛,加热元件置于其中,而高温马弗炉炉膛与炉壳间用保温材料砌筑隔热;3、气氛保护炉的炉门通过多级铰链固定于电炉面板上,炉门关闭是利用炉门手把的自重通过杠杆原理将炉门与炉口紧闭,开启时只需将手把锁往上提出,胶钩往外拉开,将炉门置于左侧即可。另外炉口下端有与炉门连锁安全开关,当炉门开启时,电炉电源自动切断,以保证安全操作。

  气氛保护炉的一些常见故障和排除方法:

  1.在高温试验中,如温度变化达不到试验温度值时,可以检查电器系统,逐一排除故障。如温度升得很慢,就要查看风循环系统,看一下风循环的调节挡板是否开启正常,反之,就检查风循环的电机运转是否正常。如温度过冲厉害那么就需要整定PID的设置参数。如果温度直接上升,过温保护,那么,控制器出故障,须更换控制仪表。

  2.设备在试验运行过程中突然出现故障时,控制仪表上出现对应的故障显示提示并有声讯报警提示。操作人员可以对照设备的操作使用中的故障排除一章中快速检查出属于哪一类故障,即可请专业人员快速排除故障,以确保试验的正常进行。其它环境试验设备在使用中还会有其它的现象,那就要具体现象,具体分析和排除。

  3.低温达不到试验的指标,那你就要观察温度的变化,是温度降的很慢,还是温度到一定值后温度有回升的趋势,前者就要检查一下,气氛保护炉做低温试验前是否将工作室烘干,使工作室保持干燥后再将试验样品放入工作室内再做试验,工作室内的试验样品是否放置的过多,使工作室内的风不能充分循环,在排除上述原因后,就要考虑是否是制冷系统中的故障了,这样就要请厂家的专业人员进行检修。

网友A:
比较专业的知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专业的知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专业的知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专业的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