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所谓防电墙:这个真的能够防电吗???

楼主(2015-05-21):
传说中的所谓防电墙:这个真的能够防电吗???

楼主:
实在不心甘,干脆把她解剖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A:
电热水器带电使用本质上是不安全的,加了防电墙还是有触电危险。

网友B:
    在水中电热管周围用金属网罩上,这个罩接PE,就是所谓防电墙的基本原理,目的是发生漏电,在局部形成漏电流使保护动作,不至于扩大到全部水中。

    我家用电热水器,除了热水器本身的安全保证,还在供电回路单做了漏保,供电系统是标准的TN-S,尽管如此,在淋浴时还是断电使用,因为那一箱水到40多度时已经够我用了,平时还不用那里的热水。不去冒险,万里有一。

网友C:
这个神器在“拆坛”详细的讨论过,有一定的效果。原理是增加水的流程,利用水阻来降低触电时的电流强度,限制触电电流,配合前级漏电保护器使用,属于主动保护措施。

但称为“墙”,还是太过了,中国企业喜欢搞这种神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神器在“拆坛”详细的讨论过,有一定的效果。原理是增...

我只是在电源网拆机论坛常逛,没有看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神器在“拆坛”详细...

 数码之家的拆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