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这个是什么东西,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5-05-21):
如图所示,这是什么东西呢,做 什么用的,啥品牌的呢,也没有手册也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A:
应该是一个气体流量计,你自己看一下表盘单位

网友B:
这是个空气流速计,半圆上面的单位是m/s是指,每秒多少米(流速),下面单位是ft/min,是指每分钟多少英尺(ft=feet),左边是一个下限设置,可调,如果流速低于下限,则报警灯亮,右边是一个上限设置,流速高于上限则上限报警灯亮。

   这个还是机械指针式的,比较古老。

网友B:
补充一点。。airflow    后面有个 velocity monitor 意思就是“速度监视仪”

网友C:
好像是检测速度的仪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