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与三菱L02CPU 通讯

楼主(2015-05-21):
TK6070iP能与三菱L系列L02CPU 实现通讯么  L02CPU 自带以太网 和 USB 口

网友A:
PLC的USB大多数都是只支持编程,不支持其余通信

楼主:
是吧 可是HMI-PLC连接手册上说可以    有试验过的么

楼主:
这是手册上的  说的不详细

楼主:
不显示图片 ......

楼主:
Mitsubishi Q00UJ/QnU/QnUD/QnUDH/QnUDEH/L
(mini USB) 支持系列: Mitsubishi Q00UJ, Q00U, Q01U, Q02U, Q03UDE, Q03UD, Q04UDEH, Q04UDH, Q06UDEH, Q06UDH, Q10UDEH, Q10UDH, Q13UDEH, Q13UDH, Q20UDEH, Q20UDH, Q26UDEH, Q26UDH, L02, L26-BT USB 埠.

网友A:
首先选择好连接目标,然后才是硬件连接

然后就是......,你懂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