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西门子接触器???

楼主(2015-05-21):
上次做的配电板,有师傅说现在有专用的电机保护器

我想问问是不是上图这种。

上面的空开直接连接下面的接触器,对电机有短路过载保护功能。

这是西门子的,没用过,估计价格也不便宜。

楼主:
发现在发帖不用填写验证码了?是我进入某种境界了吗?

网友A:
确实不便宜。挺多的空开都具有电机保护功能的,只是看到的大多数情况是只用于短路保护,品牌货质量可靠些,国产货差些保护效果不好,就搞热继电器,综合成本还低一些。

网友B:
  上面的那个 空开就直接有过载保护功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那个 空开就直接有过载保护功能呀

——

空开上面有两组触点,那是不是分别是常开,和常闭触点,用作报警呢?

网友C:
最上面那个是电动机断路器吧 。施耐德是这个叫法

网友D:
是的,这种就是电机保护开关,接在一起就是省了接线了

网友(2015-07-07):
电机保护器,这玩意早就有了,施耐德,西门子,伊顿电气,国产的正泰,德力西也都出了。32A以内时一个框架等级,大于32A是一个框架等级,可以附加辅助触点。

电机保护器具备短路热过载保护功能,使用后主回路可以省略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