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7安装求助

楼主(2015-05-22):
按照要求重启了好几次,还是不行,是什么情况啊?我的系统是win7旗舰版中文系统,安装的是V8020

网友A: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楼主(2015-08-21):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

 完美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