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 kr 210 机器人本体

楼主(2015-05-22):
请问哪位大侠有KUKA KR210机器人主体的结构保养说明书,谢谢提供。

shengwen87514@126.com

网友A(2016-12-28):
KUKA机器人本体基本不需要什么保养。只需要定期检查一下平衡缸压力,对平衡缸下部万向轴承加油润滑就行。减速机的油其实也不用换(虽然厂家说要换)。

网友B(2018-05-29):
分不够,回一下先赚点积分吧

网友C(2018-12-14):
大神赐予我一套KR210-2700的模型和说明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大神赐予我一套KR210-2700的模型和说明书吧

29035356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