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120 BLM报F30002故障跳停的原因

楼主(2015-05-22):
    西门子S120 BLM整流,10KV变690V变压器+进线690V框架式断路器+整流柜。下挂六脉逆变器,轧钢棒材机组。在正常生产的过程中,进线断路器无脱扣动作,整流柜CU报F30002过电压故障,逆变器CU报F30003欠电压故障,整个粗轧机组(六台轧机电机)跳停。分析原因逆变器报F30003欠压故障是因为整流柜先因F30002过电压跳停后,逆变器直流母线进线电压为0才跳停。

    经查r949,故障代码为F30002,r947,故障值为17563,根据手册,跳停时的电压值应为1756.3V,逆变柜设置的过电压故障值为1220V,确实超过了设定的过电压值。但是联系供电变电站说电网电压正常,用WINCC画面捕捉到的十分钟内的直流母线电压也在正常值(890~901V)。生产线总共五台相同配置的机组,五台机组分别用五台整流变压器带,变压器进线为同一变电站的一趟进线。只有一组整流跳停。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降速过程中出现的,建议检查一下制动电阻的是不是没有投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