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平衡仪使用方法

楼主(2015-05-22):
1、 准备工具:线轴、动平衡仪、胶带、反光纸、剪刀、天平、焊接工具

2、 将动平衡仪接好,测速仪对准反光纸(反光纸粘在转动部,一定要粘结牢固,测速仪必须稳固),测量振动测点放在机械侧水平振动最大的一侧。

3、 开机,登录其中一番,联系运行启动风机,检查动平衡仪页面上转速显示是否正常,否则应调整测速仪对准闪光纸的方向使转速显示准确。按界面右下角的“测定开始”选项。测量开始后,在主界面上会显示一个角度及振动值。如152° 41.2μm,152°表示不平衡点在以光标纸与轴中心线连接线段为零度,沿着旋转方向开始量出152°的位置,41.2μm表示测振测点的振动为0.04mm。

4、 在不平衡点对面焊接一试验配置,以经验数值为准,一般叶轮直径越大,振动数值越大,试验配重越大。吸风机每丝振动加20克左右。将试验配重焊完后启动风机运行,再按一下“测定开始”选项。然后页面就会跳到一个界面,输入试验配重(试验配重不得超过1000克,否则不计算)的重量,单位为克;再跳到另外一个界面,输入相角为0°,接着界面再次跳转至原来的页面,就会出现一个角度及重量值,如50°  2000g,50°表示以试验配重为0°,沿旋转方向量出50°的位置;2000g表示在前述位置焊接一个2000克的配重,该配重就是要加的配重块,满焊即可。

5、 焊完后,再次启动风机,测量振动数值,在允许范围之内,即可完成工作。

主汽管道规格355.6*50

加速度包络Acce

加速度Acc

速度Vel

位移DISP

1倍频也就是基频=转速/60

1倍频大,垂直方向特别大,水平不大,可能是基础松动。

2倍频大,中心不好,轴向振动变化很大。

3~5倍频大,肯定是基础松动或结构问题很大,若奇倍频如7/2、9/2、11/2处大,问题更严重。

5~6倍频大,可判定轴承是否故障。故障特征频率反应在高频上。

轴承润滑不好,(0.44~0.46)倍基频处出现波峰;对滑动轴承,轴瓦间隙过大或过小。

啮合频率要区分好,改变共振频率。

质量越大,刚度越大,自振频率越大;质量越轻,刚度越小,自振频率越小。

柔性转子超过临界转速,要避开共振频率。

刚性转子:小于临界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