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问题???

楼主(2015-05-22):
有用过变频器制动的么,,0.75kw的变频器减速时间设置为0.01s,三相电机空载时会立即停转么??如果不行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网友A:
加刹车电阻就可以了,吸收迅速停止产生的能量

网友B:
装制动电阻可以啊,试试吧

网友C:
0.75KW变频器用装电阻吗?装多大的?

7.5KW以下变频器都自带刹车单元和刹车电阻,没必要再装吧!有些变频器15KW还自带制动单元、电阻。

0.75KW电机空载制动在0.01S没问题,不过运行时不是电机空转吧,停下来的时间与负载的惯量有关系。

网友D:
制动电阻 或者反转制动

网友D:
还可以多段速 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