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控制的脉冲输入

楼主(2015-05-22):
求各位高手:

位置控制时要脉冲输入,请问这脉冲从哪来? 谢谢!

网友A:
数控系统、PLC都有双脉冲输出。

网友B:
三菱plc,y000输出脉冲,再加一个方向如y003,用脉冲输出指令drvi输出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C:
你是安川电机?

准备用什么控制?

PLC-品牌?

运动控制卡--品牌??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赐教。

网友D(2015-06-21):
三菱FX系列Y0.Y1是高速脉冲输出端。频率100K

网友E(2015-07-22):
伺服是执行元件,需要接收其它上位机发的脉冲才能运动

网友F:
哥你没上位机发脉冲你用伺服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