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管道上2个电磁流量计出现偏差的原因

楼主(2015-05-22):
求助各位大大!

我们公司卖给客户一套电磁流量计, 总管安装的是DN400的, 在总管前面有3个分管接到总管上, 3个分支管道的DN是250, 在使用过程中总管的测量值比分支管要大5%的样子, 如果假设流量计OK, 有没可能管道结构导致测量结果出现偏差?

从DN250的管道连到DN400的管道有个下沉的U弯, 但经过DN400的仪表后管道有一段向上走, 但没有到DN250 管道的高度.

谢谢先!

网友A:
流量计需要校准滴!任何仪表都有误差,O(∩_∩)O哈哈~

网友B:
正常,流量计正常时有一定的精度,在流量过大或过小时精度会超出正常精度,你可以考虑是否因流量过低或过大导致超出精度范围

网友C(2016-02-29):
5%的差值是正常的,只要正确选型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D:
误差正常,同一口径的表之间都有误差何况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