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普通电机加编码器控制

楼主(2015-05-22):
各位能不能指导一下,普通3相电机加编码器实现定位控制。必须加变频器吗?接线以及程序控制发一个

网友A:
做定位普通三相电机咋能实现呢!编码器只是个传感器,又如何能控制电机呢!

变频器做定位不好,为什么不用伺服做定位呢?贵吗?不一定吧!

网友B:
可以!

三菱A系列变频器就支持普通电机+编码器做定位控制!

相对来说定位精度较粗燥而已

网友C:
你是老几啊???????

网友B:
不过:目前伺服电机价格跟普通电机+编码器+变频器差不多了,部分普通电机+编码器+变频器甚至还要高于伺服电机,你自己考虑

网友D:
可以做到,不用变频器,用高速计数就可以实现

网友E:
如果电机50KW,伺服有不?还是变频多段速,加编码器,做定位还是可行的。如果不加变频器,电机加液压或电磁制动器,定位效果误差就大了,定位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用。

网友F:
这样做是可以实现的,当时普通三项电机的精度很差,效果会很不理想的,毕竟精细的轴控制建议选择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

网友G:
伺服可以啊,考虑伺服吧

网友H:
台达PLC

台达C2000变频器

普通电机+编码器就行

网友I:
某宝买个高数记米器配合接触器控制电机,这够简单实惠吧!只是这定位效果你满意不

网友J(2015-07-14):
可以用PLC+编码器来实现定位控制

网友K:
普通电机主要是低速调节的时候扭矩小,脉动大。调节很长时间也未见到达位置。这个是硬伤。

网友L(2015-09-04):
必须是伺服电机  变频器不好实现的

网友M:
粗类定位,看精度了!!!!!!!!!

网友N(2015-10-07):
可以啊,我做过,通过高速计数,设一个或二个减速区,控制变频器的速度,可以做一些粗定位(正负3~5毫米)是没问题的。我做过产线的货运升降机和产品包箱后纸箱码垛。

网友N:
伺服系统当然更好,但是当功率比较大的时候,比如3KW以上,伺服系统就很贵了。如果在控制精度要求不高和速度要求不高,完全可以采用普通电机+变频器+编码器来实现,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