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变压器

楼主(2015-05-22):
机器人调试了一段时间也没发现问题,今天偶然出现4305整流器主回路充电异常的报警,查了手册说可能是输入电源的问题才发现安川机器人电源如果要用220V的话得是60HZ的,要么就得用200V的而现在用的变压器是380V转220V,50HZ的,而且工厂实测的话经过变压器后三相是240V。

想请教下各位,项目比较急,买个200V的变压器还得要一个星期才能到货,可不可以暂时就用这个220V的变压器进行使用?会不会损坏机器人?静候各位的解答,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调试!

机器人在电源波动30%并不会损坏但是会自我保护!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以在脉冲输入线侧加磁环,PLC侧也可以加。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不太明白 能详细说下吗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以在脉冲输入线侧...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不好意思哈,上面的回答请无视。

    可以配个稳压器。

    建议不要在此情况下使用机器人,整流器容易被击穿。

   (客户使用不当是不在保修范围内的)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2015-12-02):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不好意思哈,上面的...

也就是说,频率影响不大呗,,,电压合格就OK呗,,,,

网友D(2016-06-21):
还是要厂家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