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f700l变频器咨询:变频器内部大接触器是在电源上电时吸合一下 还是上电后电机只要启动停止就一起吸合断开??

楼主(2015-05-22):
 700L变频器里面那个大接触器是在电源上电时吸合一下  还是上电后电机只要启动停止就一起吸合断开??

 有两个变频器运行时候感觉状态不一样

一个DC BUSS输出是708V  上电时候接触器吸合一次

另一个是600V     电机只要启停接触器就吸合断开

我想咨询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第二个电压低

接触器动作异常的。

网友A:
一个是主回路充电电阻短接用,另一个是主回路直流回路到IGBT电源控制,自然就是跟随运转信号频繁通断

网友B:
电源上电几秒马上吸合的是主回路充电电阻短接 另一个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