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desys网关问题

楼主(2015-05-23):
在进行通讯时,通讯不了,提示“扫描失败。请检查网关是否运行,通讯是否正确”。

哪位高手指导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的IP地址设置对了吗

应该是你PLC里的IP和你通讯参数里的IP不一致

网友B(2019-10-30):
我也遇到了,楼主找出问题了吗,跟IP设置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