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松下FPWIN PRO7编写FP-XH PLC发脉冲指令怎么用

楼主(2015-05-23):
用松下FPWIN PRO7编写FP-XH PLC发脉冲指令怎么用,求助各位大神这两个指令怎么配合用

网友A:
看一下帮助就可以了,里面有说明的

网友B(2016-04-29):
看一下手册最后面几页,一定要看懂地址偏移.385指定就是用触摸屏去改数据的。

网友C:
都是高手啊

新手的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B:
不是要数据表设置好了才能用吗

网友D:
F385指令可以修改相关的参数

网友E(2016-08-11):
下一个项目我也玩玩PRO7

网友F(2016-12-08):
直接 向导配置,很方便,,别按手册自己设,,

网友G(2017-03-21):
385是运行哪个表,而380是启动

网友H:
多少手册呀。。。。。。。。

网友I(2018-01-01):
我也想玩PRO7.....

网友J:
我也想知道这方面的设置。

网友J:
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K(2018-02-01):
怎么才能学好工控,大神门

网友L(2018-04-22):
我是来学习的信息

网友L:
我是新手,前来学习,但是积分不够,帮顶

网友M:
谢谢楼主分享        -----我要赚积分,我要下载资料

网友N(2018-06-05):
先写运行数据 再执行F380指令

网友O(2018-08-24):
我也想学习 数据表, 。。。。

网友(2019-03-17):
我下载的PRO7 创建新程序的选选项里没有FPXH这个型号的PLC啊

网友P(2019-07-10):
胸地,你的偏置地址怎么写的这么复杂呢

网友Q(2020-02-18):
正好用到,一起学习

网友:
嗯嗯,好样的!

网友R(2020-03-22):
最近在学习松下的PLC,这下终于有资料看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