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开关用MCGS怎么做,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助!~

楼主(2015-05-23):
就是这种位状态切换开关 写入M38 读取M96,这种开关用MCGS怎么做,哪位大神能给个写个样列,感激不尽。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屏的,是 EB 系列的吗 ?

楼主:
回复内容:汇川的,有点像威纶的,请问大哥这种开关用昆仑通泰的怎么做,你写个看下么!~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屏的,是 EB 系列的吗 ?

网友B:
楼主你好

是读取位状态或者写位状态吗?

网友B:
似乎在MCGS里面没有位状态操作的组态界面。

没看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楼主可以在描述一哈自己的意思

你贴的图误导了。

网友B:
很想帮楼主,但是MCGS帮助文件里都找不到位状态主题

楼主:
各位老师好,我以前用汇川的屏 和程序关联是 M38是个启动循环按钮,M96是M38的一个输出点,就是按下M38后,M96得电,谢谢各位。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似乎在MCGS里面没有位状态操作的组态界面。没看太明白...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在描述一哈自己的意思你贴的图误导了。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是读取位状态或者写位状态吗?

引用 网友B:
很想帮楼主,但是MCGS帮助文件里都找不到位状态主题

楼主:
按下M38后,相应的M96得电

网友C:
用动画按钮是不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设置变量和显示变量是分开的

网友D:
使用动画按钮构件即可

楼主:
两位老师请教下怎么做,能来个图么 ,谢谢!~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C:
用动画按钮是不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设置变量和显示变量是分开的

引用 网友D:
使用动画按钮构件即可

楼主:
谢谢老师,我看看!~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C:
用动画按钮是不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设置变量和显示变量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