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分析精华帖

楼主(2015-05-23):
变频器常见几大故障

 一、过流(OC、F011)

过流是变频器报警最为频繁的现象。

现象:
    (1) 重新启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主要原因有:负载短路,机械部位有卡住;逆变模块损坏;电动机的转矩过小等现象引起。
    (2) 上电就跳,这种现象一般不能复位,主要原因有: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流检测电路坏。
    (3) 重新启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加速时,主要原因有:加速时间设置太短、电流上限设置太小、转矩补偿(V/F)设定较高。

 二、过压(OU、F006、F010)

    过电压报警一般是出现在停机的时候,其主要原因是减速时间太短或制动电阻及制动单元有问题。

 另外,电源缺相也会引起过压故障。

 三、欠压(UV、F008)

 欠压也是我们在使用中经常碰到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主回路电压太低(220V系列低于200V,380V系列低于400V)。

 主要原因:  1、整流桥某一路损坏或可控硅三路中有工作不正常的都有可能导致欠压故障的出现。  2、主回路接触器损坏,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面有可能导致欠压。  3、电压检测电路发生故障而出现欠压问题。

 四、过温(OH、F023)

 主要原因:  1、环境温度过高  2、风机堵转或者发生故障  3、温度传感器性能不良

五、PG故障(PGO、F053)

 PG故障也是我们在使用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起升是不允许做开环控制的。

 主要原因:  1、PG连线接线有误或者断开  2、PG屏蔽接地不好,有信号干扰  3、PG卡故障,需要更换

 另外,PG本身发生故障也会报警。但是有的变频器会单独例出故障代码,如西门子的代码F051

 六、通讯故障(BUS、F082)

       通讯故障一般在调试的情况下,发生的比较多。特别是变频器与PLC之间的程序设置。

 在正常的情况下,发生通讯故障的主要原因:  1、通讯卡出错  2、通讯电缆有干扰或者断开

楼主:
 SIEMENS变频器6SE70系列

 6SE70调试基本参数设置

 恢复缺省设置
    P053=6    允许参数存取
        6:允许通过PMU和串行接口OP1S变更参数
    P060=2    固定设置菜单
    P366=0    0:具有PMU的标准设置
        1:具有OP1S的标准设置
    P970=0    参数复位

参数设置    P060=5    系统设置菜单
    P071=    装置输入电压
    P095=10    异步/同步电机,国际标准
    P100=    1:V/f控制
        3:无测速机的速度控制
        4:有测速机的速度控制
        5:转矩控制
    P101=    电机额定电压
    P102=    电机额定电流
    P103=    电机励磁电流,如果此值未知,设P103=0
        当离开系统设置,此值自动计算。

P104=    电机额定功率因数
    P108=    电机额定转速
    P109=    电机级对数
    P113=    电机额定转矩
    P114=3    3:高强度冲击系统(在:P100=3,4,5时设置)
    P115=1    计算电机模型
        参数值P350-P354设定到额定值
    P130=    10:无脉冲编码器
        11:脉冲编码器
    P151=    脉冲编码器每转的脉冲数
    P330=    0:线性(恒转矩)
        1:抛物线特性(风机/泵)

 P384.02=    电机负载限制
    P452=    %    正向旋转时的最大频率或速度
    P453=    %    反向旋转时的最大频率或速度
        数值参考P352和P353     P060=1    回到参数菜单
    P128=    最大输出电流
    P462=    上升时间
    P464=    下降时间
    P115=2    静止状态电机辩识(按下P键后,20S之内合闸)
    P115=4    电机模型空载测量(按下P键后,20S之内合闸)

 在该系列的变频控制中,CUVC控制板会制造很多的故障假相,而且也是最容易发生故障的一块控制板。

 显示008:装置脉冲封所,处于禁止运行状态 可能原因如控制字1的2,3位(包括X9使能端子);或运行信号未断,报故障了直接复位。变频器处于停止状态。

 009 开机准备状态,从L—H上升沿发生。  010直流回路进行预充电。  011变频器准备运行。

常见故障:

报警F002 --母线欠电压。
   1)一般为熔断器烧毁。装置外有,装置内部也有。换保险时千万不要带电换,很危险,而且易烧内部保 险。并且要检查好烧保险原因才能更换。主要原因有几种,电机不匹配、电缆对地、母线接触不实。
   2)显示电压低,看R006显示电压,电压差太多,原因有下几种,装置内靠近保险出来的检测电路中有N个电阻,作用是降电压比的,如果有烧毁的,电压显示就会变低,电阻坏的越多显示电压越低
   3)CUVC板坏
   4)IGBT坏

 F006 ---母线过电压
   1)停车太快,造成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导致母线电压过高。可试当延长斜坡下降时间 P464 如果还不能解决,应该在母线上加制动电阻
     2)母线电压P071标定的太低
              3) 分压电阻或VDU故障,导致电压不平衡,电容爆炸

 F011 ---过电流
   1)编码器信号不好,或丢失
   2)CUVC控制板故障             3)变频器输出是否短路或有接地故障
   4)负载处于过载状态     5)电机与变频器是否匹配
   6)是否动态要求过高              7)检测回路故障,比如CT等

F025 F026 F027 F029 故障意思:在某相上存在UCE 关机
   1)有无短路或接地故障 包括电机
   2)CU VC板是否正确插入
   3)IGBT坏

 参数不能修改:
  1)装置正在运行,需停车才能更改
  2)必须在系统设置下才能改既P060=5
  3)P053设置不对
  4)参数加了锁P358和P359

网友A:
不错的帖子  元芳  你怎么看

网友B:
元芳没法看,他只会断案,打打杀杀,修变频还得靠搞电气的兄弟们

网友C:
真是很好的工作经验,学习了,谢谢

网友D:
很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E:
只代表一个型号的吧